[求助] 问关于smic18 数字库,版本间不同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2-10-19):
RT~
现有一ip,ip采用的是smic18  05版的库来做的,然后我们手头上的是smic18  04版的库,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在最后的网表里面各个门单元的cell名字在04 版里面一个都找不到,即使库不同,但相差一年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吧?相反,我们在手上的tsmc的库里面能找到相对应名字的cell,很是奇怪~

遂想问,问题是出在哪?
因为是第一次用ip,所以很多不懂的地方求大神解答~

网友:
最大可能是04版是verisilicon 或者smic 自己开发的。
05为arm 的,tsmc 也是arm 的,所以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