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信号

楼主(2012-10-19):
在用到异步复位信号的design里,DC的约束是不是需要加上
set_false_path -from rst_n -to clk?还是不需要加呢?
在异步复位信号的design里
DC自带的时序分析工具好像不分析异步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而PT是会检查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的。
对于异步复位信号,在RTL设计时一般是需要进行“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处理的。
异步复位信号的约束到底怎么加呢?

网友:
rst_n到clk没有path啊

网友:
同一般信号一样处理,set_input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涛哥,您好!
     DC自带的时序分析工具好像不分析异步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而PT是会检查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的。PT 使用手册里写道:PT除了可以分析常用的四种数据路径外,还可以分析clock path,clock -gating path及异步复位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al.如果在PT分析发现出现了异步复位信号的恢复时间或移除时间不满足了,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可以用PT找出异步复位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al路径,然后通过加buffer等来处理吗?谢谢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四种数据路径里,有一条路径是 输入到输出(input port --output port)。这条路径没有时序逻辑,即么有clock信号,那是用什么去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呢?(PT手册上好像说是external sink,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DC不分析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

工具会用input delay + output delay来分析in2out的path

网友:
   查查这个变量在dc里: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是不是设false了

网友:
异步复位的时序违反,应该可以普通时序违反一样来修复。
in2out 路径里如果是纯组合逻辑,应该可以设置成false path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