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DCDC中PWM控制器设计流程

楼主(2012-10-19):
  各位大神,本人想设计一个PWM控制单元,用于仿真研究其性能,想请教大家该如何入手?设计流程?用什么软件仿真?本人不是微电子专业的,对模拟IC领域不是很了解,想知道更多关于模拟集成电路基础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3-07-22):
建议你还是先看一些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书本再来设计自己的电路吧。。。可以看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2013-08-22):
PWM是一个控制单元,用Ic设计的话,软件是CADENCE,另外如果设计简单的PWM只需要把运放的知识弄懂即可,PWM比较器就是一个运放,如果想设计复杂的话,里面有振荡器,积分器,运放,基准电压源,比较器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