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中的current amplifier的一个电路,没看明白

楼主(2012-10-19):
2012-10-19 14-01-09_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2012-10-19 14-01-41_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关于current amplifier的疑问,电流放大器是被高速运用的,第一张PPT中两级,仍旧是电流放大器(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而第二张PPT却有点问题,两级合起来时trans impedance amplifier(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小),明显不可以这么连呀?RF应该连在CP点才对呀?是不是呀?实在是把我搞晕了,求解答。。。。。。。

网友:
第二幅图中最后一级的放大器里面写了个1表示单位增益反馈,所以这与第一幅图中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只是补偿的方式不同(电容连接的位置)。
这种反馈方式需要一个接近理想的放大器,用戴维南等效看来就是一个压控电压源(Av)串联一个几乎为0的电阻(Rout)(在OTA中,用诺顿等效看做一个压控电流源并联一个趋近于无穷大的电阻),这是在最后一级增加一个buffer的原因(这个buffer需要有很小的输出阻抗),否则放大器本身的输出阻抗就会影响反馈的比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呀,第一张图中的第二级应该是个OTA,这样两级就组成了current amplifier,而current amplifier反馈后有恒定的3DB带宽,由电阻RF和CC决定,RF是要小于第二级的输出电阻的,也就是第二级的负载。第二张图是跨阻放大器,那么3DB带宽就和RF无关了呀?改变RF不能改变3BD带宽呀,这不是有问题吗?

网友:
current APM也是疑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