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pad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10-19):
给I/O,core供电的pad数量都有相应的公式来推导。

有那种经验值来确定几个signal pad对应一堆电源地?

网友:
5~10 个输出pad 对于1个给它们供电的power pad。
1个上面的power pad 对应2个给core 供电的power pad。

楼主:
in general for every 6 isignal pads we use one power pad.. you can follow in same way.... it depends on process, voltage....

pad做的不多,这个经验性的说法不好掌握啊

楼主:
I know when using a specific library, it require to insert
a pair of VDD/GND for every 8 pad, so that it can provide sufficient
current to make the chip work.

网友:
这个要计算2个公式,max signal pad power 和 SSO, 取其中小的数字

网友:
楼上的头像,乍一看好恐怖。。。。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O的那个公式我知道,TSMC文档里有详细的介绍,与DF有关。

    前一个max signal power pad的那个公式是哪个?文档里也介绍额?

网友:
那个很简单,找出signal pad的最大功耗,每个IO power pad 容许的最大功耗,2个相除就是需要的个数,建议加20~50%
如果你连那2个pad的最大功耗都不知道到哪里找的话,我也爱莫能助了

网友B(2013-03-04):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陈老大,
       1.到底是 signal IO中功耗最大的那个,还是所有signal IO的功耗和哦?
       2.另外 datasheet中  PIW    POWER(uW/HZ) 50.54 ,这个频率是时钟频率 还是信号输入频率?
       3.假设频率是50M 功耗是不是就等于50.54*50?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下。上述公式中SDF=20*0.03 + 50*0.09 ,红色字体的0.03和0.09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