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ndence下看环振的rms jitter

楼主(2012-10-19):
仿真了环形振荡器的pss和pnoise,可以看相位噪声,但是不知道怎么看rms jitter,求助!

网友A:
Virtuoso© SpectreRF Simulation Option User Guide中有一章Measuring Jitter with PSS and Pnoise Jitter Analyses中讲到了,这个文档在Cadence安装目录下doc文件夹中可以找到,文件名叫spectreRF.pdf。

网友B:
2种方法: 第一 跑  transient noise 仿真, 将输出波形按照jitter的定义做运算,求出来。 这种方法可以将非理想因数加进去,分别计算determinstic jitter and random jitter
第二 通过phase noise转换,有相应的公式,但只能算噪声引起的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3-10-27):
回复 网友C:

   问下啊,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怎么看的?

网友(2019-01-22):
怎么解决的请问,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2019-11-28):
怎么解决的请问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SpectreRF Simulation Option User Guide中有一章Measuring Jitter with PSS and Pnoise Ji ...

厉害。指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种方法: 第一 跑  transient noise 仿真, 将输出波形按照jitter的定义做运算,求出来。 这种方法可以将 ...

好的,尝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