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解SLEW是神马东西啊?求解释,求详细

楼主(2012-10-19):
求解SLEW是神马东西,求解释求详细~~~

网友:
拉扎维讲的很清楚,翻翻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ね ありがどうございます~~~

网友:
  竟然没人回答,那我飘过

楼主:
o(∩∩)o...哈哈 这是一个扫盲班的问题 嘿嘿~~~

网友(2012-12-12):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就是transition。一般定义为信号从high --> low或是low --> high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又见神回复!!!

网友:
SLEW??应该是SKEW吧,还是我见识短!?

楼主:
哈哈哈,不是的,难道比我见识还短?SKEW是始终本身的跳变延时,是CLK本身的一种属性,CLK是非理想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SKEW上。此外还有抖动等。它是由晶振或PLL的性质决定的。SLEW是寄存器的翻转延时,信号通过寄存器是需要一定延时的,这个延时正是SLEW的存在。你可以想象一下,即使CLK是理想的没有SKEW,通过寄存器的输出也不是理想的哦。SLEW反应的是寄存器本身的属性。寄存器在加高电压的情况下SLEW就小,电压越低SLEW就会越大。SLEW和SLEW在波形和数据上看似很像,都是个斜率的问题。但本质上不一样哦。不要搞错哦,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哦,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写了N多逻辑电路,也没接触过这个,这次学习了!

网友:
楼主自己解释的对。SKEW是clock skew,而slew一般说成是slew rate,说白了,就是看时钟的沿有多陡!这个东西的存在要从器件角度分析。时钟翻转,最终都会归结为反相器的翻转。反相器的驱动越大,那么它后面的器件栅电容越容易被冲放电。可是从振荡器一出来就接个大反相器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因为它太大了,它前面的电路要费很大力气来搬动它的栅极电荷。实际都是用反相器逐渐增大的,这样出来的时钟才够陡。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钟树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逐渐增大”就是产生“树”的来源。

网友:
几句话是说不清的,建议看看透视那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   看过你的解释后,感觉和DC综合中CLOCK的transition比较像,但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来源基本是一样的,好像DC上面的Transition是根据标准单元库查表得到的延时值,主要是和负载电容的大小相关。一般按照从逻辑1的30%到70%来算,而slew rate你可以看成是斜率。可以问问做后端的人,我是做验证的,只知道一些皮毛。

网友(2014-05-28):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slew=transition,那skew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