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91,如何控制时钟local skew?

楼主(2012-10-19):
ICC里面也没有专门控制local skew的设置吧?

网友:
Support for Local Skew Optimization
The ckECO command also supports local skew optimization (with the -localSkew
parameter). Local skew optimization considers the skew between adjacent flip-flops that have
data path connection (from a Q-pin of one flip-flop to the D-pin of another flip-flop).
Load the timing constraints into the Encounter session (design import stage) when you want
to perform local skew optimization.
At a minimum, the clock roots need to be defined in the SDC file so the ckECO command can
identify the adjacent register pairs.
Command Modes for the ckECO Command
The ckECO command can be run in four modes:
■ ckECO -preRoute
■ ckECO -clkRouteOnly
■ ckECO -postCTS
■ ckECO -postRoute

Note: The ckECO -postCTS is run by default during clockDesign.
It is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correct mode,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design. Otherwise CTS
might use the wrong RC model, which can lead to quality-of-result (QOR) and correlation
proble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竟然忘记这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