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QUARTUSII 不能为EMP240T100C5生成sof文件,它只生成了pof文件

楼主(2012-10-19):
开发板则只有一个jtag下载,没有pof的as下载,下载不了怎么办?

就是这个很奇怪啊,我QUARTUSII可以为另一个开发板(cyclone的)同时生成sof和pof文件

网友:
EMP是CPLD,只能下载PO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CPLD无法下载sof文件,但之前我是生成了那个文件的,只是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没有了,也无法下载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在setting中找以下

网友(2014-05-05):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CPLD应该也可以烧写SOF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