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后仿少文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19):
后仿错误

后仿错误

求解答,是不是设置错误还是什么?

楼主:
求高手解答,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看看 lvs里面是否有类似 include 文件 定义的部分,检查路径是否正确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的详细些,比如说是什么文件或哪种类型的,谢谢了,菜鸟,正在学习,多谢指教

网友(2013-01-11):
好像听说少一个文本文件

网友:
你把rc规则文件includ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提寄生参数,找到那个文件include,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9):
少了个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