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ISE 可支持 NIOS II 吗?

楼主(2012-10-19):
XILINX ISE 可支持 NIOS II 吗?
opencores 好像已经有人搞出来,不知道真的假的,将来学习就不分厂牌了
Complex Operations ISE for NIOS II.......

不知道 Quartus ii 能搞MicroBlaze.....

网友:
肯定不可以啊。。。

楼主:
因該有人將 NIOS II 9.0 SP2 核破解出來吧
而且程序不像是(人寫的...)
-- Copyright (C) 1991-2009 Altera Corporation
-- Your use of Altera Corporation's design tools, logic functions
-- and other software and tools, and its AMPP partner logic
-- functions, and any output files from any of the foregoing
-- (including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s), and any
--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ly subject
--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ltera Program License
-- Subscription Agreement, Altera MegaCore Function License
-- Agreement, or other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that your use i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 programming logic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Altera and sold by
-- Altera or its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 applicable agre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 PROGRAM                "Quartus II"
-- VERSION                "Version 9.0 Build 235 06/17/2009 Service Pack 2 "
-- CREATED ON                "Wed May 26 16:13:38 201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work;

ENTITY datapath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lk_en :  IN  STD_LOGIC;
                aclr :  IN  STD_LOGIC;
                data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datab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el :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aN :  OUT  STD_LOGIC;
                underflow :  OUT  STD_LOGIC;
                zero :  OUT  STD_LOGIC;
                overflow :  OUT  STD_LOGIC;
                division_by_zero :  OUT  STD_LOGIC;
                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datapath;

网友:
这都可以吗

网友:
太牛逼了,佩服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FPGA主要还是要使用很多IP,X能在破解的Nios中跑吗?

网友: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X家和A家以后会不会变成一家?

楼主: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X家和A家以后会不会变成一家?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 2 家的軟體都是同一家設計的,能RUN 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