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下set_driving_cell 和set_input_transition的区别

楼主(2012-10-19):
我一般在DC脚本中只设置set_driving_cell,不设置set_input_transition,但是这个project采用130nm工艺,做完DC后在后端调入时setup违反很大,有将近100,尝试了下设置set_input_transition,后端setup违反竟然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set_driving_cell 和set_input_transition这两个命令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
set_driving_cell以后,它与input pin之间的transition是由工具自己算出来的,可大可小
set_input_transition就是不让工具算,强加一个,自然timing会变好,但不一定是真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我看你原来说过,对输入端加约束的话,一般就用set_driving_cell (set_input_transition也有用的,但不多见),因为set_driving_cell 更接近于真实环境,那如果用set_driving_cell 后,后端调入网表setup违反很大,让前端修违反,该怎么修呢?

网友:
先要找原因,不能简单地推给前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这个工程用的130nm的吧,以前用的都是高工艺,后端说以前调入网表没有这么大的违反,这次这个直接调入网表setup违反就有100,他们没法往下做,让前端修。我想问下,用了set_input_transition 设置理想值,有没有什么不确定因素,因为以前都是用的set_driving_cell 。

网友:
推荐:block : set_driving_cell
         chip:set_input_transi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set_drive_cell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会随着loading变化
set_transition后,一切会变得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陈版主!

网友(2013-01-08):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

网友:
set_driving_cell 会考虑ocv 这些东西,更准些 ,

input transition比较简单,适合chip io pad约束,

网友(2014-02-21):
回复 网友C:

   看CTS的时候UG有这么说如果clock root是个input port,没有IO PAD,则指定set_driving_cell
如果clock root是个IO pad cell,则精确指定set_input_transition

我在DC里面约束的是driving cell,floorplan的时候加了IO pad,应该指定transition time?
如果是transition time,一般经验值是多少,我的工艺是180,频率50M

网友:
如果脚本中同时写了set_driving_cell和set_transition_time,是两者叠加呢,还是以后读入的为准?

网友(2014-04-29):
回复 网友D:

   这种情况以后读入的为准。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个有什么道理或原因吗?

网友F(2016-10-18):
DC workshop - student guide 200703这里对set_driving_cell做了清楚的说明:

网友(2018-03-12):
DC work shop&lab已下载。谢谢分享

网友(2019-04-22):
都是大牛,谢谢带飞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F:
DC workshop - student guide 200703这里对set_driving_cell做了清楚的说明:

您好,可以分析下DC workshop student guide电子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