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DC中set_driving_cell 和set_input_transition用的着都设置吗?

楼主(2012-10-19):
请教下:我在DC中只设置了set_driving_cell,然后在后端读入网表时setup违反很大。我就在DC中又设置了set_input_transition(同时也设置了set_driving_cell),在后端setup违反就没了,这两个命令功能不是一样的吗?怎么会有这个区别?

网友:
多半你的driving cell的驱动能力差,设置的input话transition比cell的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set_driving_cell 不是更接近于真实的工作环境吗?因为它用的是库里的时序,另外在综合时set_input_transition不是不常用吗?

网友:
用cell更好啊。你看看是不是transition 太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开始就只用的set_driving_cell ,但是综合后版图调入网表时setup违反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所以就用set_input_transition试试,我设了个0.5,综合后版图违反没了,但我不知道用set_input_transition有没有什么影响?现在相当于给输入定了个理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