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提高BANDGAP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2-10-20):
如果bandgap作为ADC的参考电压时,是不是要加个buffer?

网友:
接个简单的单位增益buffer吧。

网友:
需要接个BUFF电路,最好是个可以驱动大容性负载的

网友:
close the gap with a glue

网友(2013-02-17):
add a unit gain op and has big output driver current.

网友:
采用具有驱动能力的基准电路结构,如源级输出结构的基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