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做时钟按键思路

楼主(2012-10-20):
背景:

我做了一个没有按键的用6个数码管(时/分/秒)的时钟,现在我要让它能通过按键来修改时间。

共5个按键:
【start/finish】:开始和完成时间修改
【left】与【right】:选择要修改的数码管
【up】与【down】:更改数码管的数值

同时要求被选择了的数码管保持闪烁。

==================================

问题如下:

由于6个数码管是扫描显示,怎么让其中被选中了的数码管“闪烁”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驱动,使用行扫描决定哪一位数码管被点亮,列扫描决定被点亮的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行扫描本来就是闪烁的(只是闪得太快人眼看不出来),
所以在行扫描中加入延时或者改变行扫描的频率应该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