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edhat4以上安装astro出现tail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20):
我的系统是redhat5.6,安装astro2005以上出现tail +4的错误,经过几天的上网搜索,该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下面是解决方法
$:vi /etc/profile 在最后一行添加 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注意export后面有一个空格
之后保存,并重新启动。一定要在root权限下面修改。
这时再安装就是successfully了。

错误原因:tail +4 这个命令太老了,稍微新一点的版本都不支持,所以要修改posix的版本,让它支持tail +4。

如果有问题,请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ps:在自己电脑安装astro真心困难呀。

网友:
给你修正一下:export _POSIX2_VERSION=199209  只要在终端中输入就可以了。

只要打开终端,输入上句,不要关闭终端,接下去继续安装就可以了。没必要那样改,也没必要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也可以,我的是修改全局变量的,都行。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