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verilog程序中可以调用VHDL写的模块么?

楼主(2012-10-20):
有一个模块是用VHDL语言写的,这个模块可以在verilog中使用么?
如果可以使用的话,需要加哪些东西?还是说直接例化就可以了?

网友:
verilog 直接用就可以,但是 VHDL 要用verilog 必須宣告元件.

网友:
取决于编译器,不过,现在的大部分编译器应当都支持混合语言了。

楼主:
    我用的是ISE与modelsim联合仿真,主程序verilog语句中用到XilinxCoreLib库中的一个用VHDL编写的模块,在Xilinx中综合没有问题,但到modelsim中进行行为仿真就不行了,总是说找不到那个元件。
    我在modelsim中已经编译了Xilinx的VHDL库了,并且已经能在modelsim中看到那个元件了。

网友:
我见过的混跑是用vcs-mx,要先分别编译verilog和vhdl部分,然后再跑。
modelsim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见过的混跑是用vcs-mx,要先分别编译verilog和vhdl部分,然后再跑。
modelsim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A:

    哦啦,谢谢!

网友(2013-11-27):
我是ISE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VHDL中能不能用verilog语句

网友(2014-11-27):
有一个模块是用VHDL语言写的,这个模块可以在verilog中使用么?
如果可以使用的话,需要加哪些东西?还是说 ...
引用 网友B:

   LZ,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了用verilog调用vhdl模块时,生成的波形里找不到vhdl模块的信号,导致无法查看波形,期间还存在参数传递的问题,请求大神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