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每修改一次project,就用modelsim仿真一次,如何简化波形的重复设置?

楼主(2012-10-20):
quartus ii 11.1 ,modelsim-altera 10.0c

本人用modelsim做一次功能仿真的常用步骤:

0.通过quartus ii启动modelsim(即tools ->run simulation tool -> rtl simulation)
1.simulation -> run -> restart (删除启动时自动run的波形)
2.添加所有信号的波形,
3.simulation -> run -> continue
4.删除sub module中的clock和reset波形(因为他们与top module的clock和reset完全一样所以是冗余的)
5.删除或下移ip的信号(例如rom,由于ip的黑盒属性,除了address、clock和q,其余的上百个信号都看不懂,应该也不会是bug的原因)
6.将多个信号的进制显示修改为16进制或unsigned(二进制看着不方便)

每次修改project之后(主要修改设计文件),都用modelsim做一次功能仿真,因此步骤0~6就会重复一次,
请问如何简化或避免上述步骤(主要是4~6)的重复?

以下是个人猜测的办法,
一、通过一些设置让modelsim可以识别重新compile的project,不用重启modelsim就能仿真新的project,从而只要restart,continue就避免了对信号的重复操作(步骤4~6)
二、通过一些设置保留modelsim对信号的设置,以便重启modelsim之后不需重复步骤4~6.

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
通过q2启动modelsim没有什么经验,第一点不好说;第二点的话,可以在第一次运行完毕后,保存观察的波形,以便下一次直接打开观察这些信号,文件格式是.wav文件,句式在wave窗口下选择保存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所说的.wav文件在哪?
    .wav看扩展名貌似是波形文件,虽然没找到这个,但是非常感谢您!因为我按您说的找到了保存格式(也就是添加哪些信号,修改哪些信号的进制)的方法:
     点中wave窗口(不点中后面的Save Format出不来) ,然后 File —> Save Format —> 保存 .do文件(默认名wave.do)。
     这样就保存了波形的格式。.do文件可以在Q ii中编辑。以后用modelsim跑仿真时执行命令 do wave.do就OK了。

网友:
哦,是我记错了,不好意思,就是这个.do文件。

网友(2014-05-27):
回复 楼主:

    你的方法很实用,本来也受这件事情困扰,终于解决了,受教了。。。

网友:
1.modelsim可以单独仿真,不用quartusii调用
2.如果rtl文件修改了,需要重新做一次仿真
3.可以用批处理的方式加快仿真,即 do文件的方式
4.稍微复杂点的ip中都会有附带的 do文件,可以通过这些do文件学习 modelsim批处理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