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有时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工作

楼主(2012-10-20):
请各位高手、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我遇到的问题:
我设计了一个板子,主要芯片有FPGA、w5100等,FPGA负责对经数字化后的信号进行解码,然后控制网络芯片w5100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有时上电后板子运行了半个小时就停掉了,有时候能工作个半天,但数据停止发送后,用上位机还能ping通网络芯片。将板子断电后,重新上电,板子能继续运行。现象(整个板子上,网络芯片w5100最热)。
我的猜想:
我估计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数据传输,使得网络芯片w5100持续工作,产生大量热量,且散热不及时,而网络芯片有二十多个管脚和FPGA直接相连,影响了FPGA,使得FPGA停止工作。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看法?求指教!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代码里面有bug,仔细ST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加上Chipscope想观察在停掉后FPGA内部的状态,可在加上Chipscope后,却一直没有停掉。我想问的是,可以带有Chipscope信息的bit文件,生成.mac文件烧到Prom里吗?可以在掉电后重新启动吗?
通过这个实验是不是说,加上Chipscope影响了FPGA里的布局布线,从而导致性能的变化。那么我通过优化布局布线是不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tiangua

好的。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加上Chipscope想观察在停掉后FPGA内部的状态,可在加上Chipscope后,却一直没有停掉。我想问的是,可以带有Chipscope信息的bit文件,生成.mac文件烧到Prom里吗?可以在掉电后重新启动吗?
通过这个实验是不是说,加上Chipscope影响了FPGA里的布局布线,从而导致性能的变化。那么我通过优化布局布线是不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引用 楼主:

一般不会热到FPGA无法工作的。没错,加了chipscope可以跑的话,说明之前的时序不满足你的设计,可以通过加时序约束解决。可以生成带chipsope的mcs烧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18):
楼主能不能把FPGA控制W5100这部分代码共享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把FPGA控制W5100这部分代码共享下啊?我最近在学习这个,1036041027@qq.com谢谢啦

网友(2013-03-25):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将解决方法发到zhangzhigang@sinap.ac.cn,谢谢!

网友(2013-12-11):
回复 楼主:

   大侠你好,我也在用W5100,也是用FPGA控制,但是时好时坏,能不能把FPGA控制W5100这部分代码发我一下,我还是一学生,最近很苦恼啊。邮箱 byobsw@163.co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