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下PLL产生的时钟要设置set_false_path吗?

楼主(2012-10-20):
看到置顶的FAQ中写着,
      时钟频率是整倍数,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是固定而且相差可预知的,才可以称得上是同步时钟。其他的都算异步时钟。
      比如,
      5M,10M是同步。

      那请问用PLL产生的2倍频关系的时钟就是同步时钟了吗?若是同步时钟,那这两个时钟间还用设置set_false_path吗?

网友:
如果不做de-skew的话,就不是同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陈版主,在DC中怎么做de-skew?

网友:
DC里面不做de-skew,一般交由后端做,主要是把PLL的reference clock pin作为clock tree的leaf pin,同其他FF一样,balance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