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keil viewreal 修改hello工程出现下面的错误,求指导

楼主(2012-10-20):
按照书中的步骤,修改hello工程,出现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啊。(把enable thumb前面的勾去掉就会出现错误)

.\Obj\Hello.axf: Error: L6801E: printfb.o(i.__0printf$bare) containing ARM and Thumb code cannot use the address of '~IW (The user intended not all code should interwork)' ARM function fputc

楼主:
找到错误了,配置中还得修改一个,还有个选项得去掉。

网友:
支持,我认为你太厉害了

网友(2012-11-24):
c/c++和Asm页下的同一个地方都要去掉勾

网友(2014-03-26):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怎么弄的?我按书上说的,在KEIL 生成的是::020000040000FA
:1000000018F09FE518F09FE518F09FE518F09FE5C0
:1000100018F09FE50000A0E1F0FF1FE518F09FE554
:1000200058000000400000004400000048000000AC
:100030004C000000000000005000000054000000D0
:10004000FEFFFFEAFEFFFFEAFEFFFFEAFEFFFFEA18
:10005000FEFFFFEAFEFFFFEA44009FE5DBF021E33D
:1000600000D0A0E1000040E2D7F021E300D0A0E101
:10007000000040E2D1F021E300D0A0E1000040E226
:10008000D2F021E300D0A0E1800040E2D3F021E3F0
:1000900000D0A0E1080040E210F021E304009FE559
:1000A00010FF2FE190040040AC0000000CD09FE551
:1000B000370000EB00009FE500F0A0E174010000B4
:1000C0000804004070402DE90040A0E10150A0E18B
:1000D0000400A0E10A0000EB7080BDE80010A0E180
:1000E0000000E0E31EFF2FE110402DE90040A0E1F9
:1000F0000400A0E1020000EB1080BDE80000A0E1D8
:10010000FEFFFFEA0010A0E10A0051E30700001A19
:100110000000A0E10E02A0E30000D0E5010010E322
:10012000FBFFFF1A0D00A0E30E22A0E30400C2E5CE
:100130000000A0E10E02A0E30000D0E5010010E302
:10014000FBFFFF1AFF0001E20E22A0E30400C2E55C
:100150001EFF2FE10000A0E10E02A0E30000D0E5A9
:10016000020010E3FBFFFF0A0E02A0E30800D0E547
:100170001EFF2FE108008FE2110000EB0000A0E15C
:10018000FEFFFFEA48656C6C6F20576F726C640A63
:100190000000000020409FE520509FE5030000EA9A
:1001A0000F0094E80FE0A0E103F0A0E1104084E22A
:1001B000050054E1F9FFFF3ABDFFFFEB50020000DC
:1001C0007002000004209FE504109FE50F0000EA84
:1001D000C400000000000040020000EA043090E487
:1001E000042042E2043081E4000052E3FAFFFF1AE7
:1001F0000EF0A0E10EF0A0E10000A0E3000052E349
:100200000420421204008114FBFFFF1A0EF0A0E14B
:10021000F0412DE90040A0E10170A0E10260A0E101
:100220000050A0E3040000EA0710A0E10FE0A0E105
:1002300006F0A0E1015085E2014084E20000D4E52F
:10024000000050E30500A001F6FFFF1AF081BDE8B1
:10025000700200000000004004000000D80100000F
:1002600074020000040000408C040000F80100004B
:04027000000000008A
:04000005000000AC4B
:00000001FF

这样的HEX文件,然后我加载到ROM里后,就不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