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 pin assignment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我有一个Design,里面就2个Hard macro, 如何快速的Assign我这个Design的Pin呢? 要求Design 的Pin直接跟Hardmaco的Pin Alian起来,或者说正好在Hardmacro的pin的位置上。

Encounter有个命令直接就能把这个个活给干了。 ICC里头不知道有没有。

Milkeyway有个convert pin to pin的命令,我用了好久都没有搞对。

谁有啥好方法没? 我用Perl脚本读LEF文件,这样子能搞定,但是这个方法不是太好。

网友:
同求,这个蛮有用的。

楼主:
自己回答, ICC中用这个命令来完成
push_up_object -object_type pins -top_level**  [get_nets -all VDD] -include all  [get_selection]

网友(2013-05-31):
回复 网友A:

    请问[get_nets -all VDD]这句是要做什么?
   能把这个命令说的详细点吗?
   如果有很多analog pin 需要摆放在analog上,名字也没什么规律,该怎么实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