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ic 5141 segmentation fault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10-20):
似乎在ic5141的各个地方都碰到了操作时会有
终端报告:segmentation fault
网友们碰到的地方分别是版图验证以及virtuoso导入GDS的时候,我的则是在原理图的ADE里面碰到,可以说:这个问题在ic5141的使用中已经是遍地开花

我来说下ADE里面碰到终端报告这种错误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使用Ctrl键钮
使用熟悉的人知道按住Ctrl可以同时选定一个ADE里面多个输出结点,以便于进行删除操作
,所以,如果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最好不要使用Ctrl,而是在想删除输出结点(用以显示波形的那些)的时候,手动一个个删除,而不要同时删除,否则就会有数据还没保存,整个Cadence ic5141被退出,而且终端报告“Segmentatioin fault”的 错误
只能说算是ic5141的一个小bug而已

ic5141整个版本,虽然通用,但是很多地方确实不太方便。

网友:
IC5141推出的年代很久远了, 别太苛求他, 毕竟那个年代的设计还没没有这么大,建议有条件的话上IC6吧。

网友(2015-10-04):
这不是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
工具没装好吧,没碰过segment 的情况

网友A(2020-01-05):
To 楼主:
     最近IC616也突然频繁报这个错误,之前出现概率很低,请教各位

网友B(2020-03-21):
引用 网友A:
To 楼主:
     最近IC616也突然频繁报这个错误,之前出现概率很低,请教各位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B: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还没搞清是什么原因?关键是时好时坏,没有什么规律,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