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9.14修复SI的困惑

楼主(2012-10-21):
使用setOptMode -postRouteSiAware true ,修复SI,log显示:

WARNING : You have activated "setOptMode -postRouteSiAware true"
WARNING : In this release you can enable a new and improved version of this capability
WARNING : using the concurrent SI and timing analysis engine.
WARNING : This new feature is a Limited Access feature.
WARNING : Contact your local Cadence Support team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cess it.

请问使用这个feature是否安全? 还是必须使用optDesign -postRoute -si 来修复SI?

网友:
这个warning的意思就是你不能用这个feature,仅限某些客户使用。如果你用11.13,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已经被定为为general u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严重啊。安全起见还是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