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发帖,之前浏览帖子对我帮助甚大,今次实在智商无能,求大神们解救。

楼主(2012-10-21):
我是在读研究生一枚,这学期修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的课程,有个两周的project题目都不太明白啊。求解救。
题目如下
为寄存器设计一个解码器
解码器规格:
1. 32 word register file ------是32字位的寄存器吗?
2. 每个字位是64 bits 宽
3. each bit presents load of 3 units-sized transistor--------这个实在有点捉急,是说每位都需要三个单位大小的晶体管吗?
4. true and complementary address inputs are available.----------是不是跟计算机有关系的,这是什么输入啊?
5. each input may drive 10 units-sized transistor.------------每个输入可能驱动十个单位大小的晶体管?

设计出电路用schematic画出来仿真,并且用软件画出layout, 提取hspice仿真,跟预计的延迟作比较。
一点思路都没有,求指导啊。

小弟给跪了。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解码器?和寄存器有啥关系
3. 位线负载电容相当于3个unit transistors
4. 信号A和!A都会提供给你
5. 也是说驱动负载的能力,这个意思可能是说你输入的transistor的尺寸不应大于10个unit transistors吧
没有这个题目完整的描述,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是设计一个组合逻辑的解码器还是说设计寄存器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32 word register file ------是32字位的寄存器吗?

32个word的寄存器页面文件,也就是说这个寄存器块可以存32个word --- 一个word应该是32bit。

网友:
回复 楼主:

    each bit presents load of 3 units-sized transistor-

这个就是说fan-out 3.

网友:
回复 楼主:

    4.true and complementary address inputs are available.

这个是说输入信号是 A , 和 A/A_bar,A_bar就是A的complementary signal

网友:
回复 楼主:

    5. each input may drive 10 units-sized transistor.------------每个输入可能驱动十个单位大小的晶体管?
是说设计的输入信号的最小驱动能力是fan-ou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