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bandgap求教(<1uA)

楼主(2012-10-21):
最近需要做一个低功耗bandgap。1.  功耗需要小于1uA
2.  工作温度正常要求(-40 ~ 85)
3.  温度系数要求正常(50ppm~100ppm)
4.  噪声要求无。
5.  电源抑制要求无。
6.  OS小于50mV

几个问题请教?
1.  在什么工艺下实现的?
2.  什么结构合适 ?
3.  测试结果怎么样 ?

网友:
try it harder and harder

网友:
貌似只能用亚阈值的参考电压了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0.5uA的都可以做到的,不带运放的结构。只是面积需要较大。1uA可以用带运放的结构没问题的,电路的设计到饱和电流的部分使用较大的倒宽长比,如2u/20u 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电流不是问题,问题是给的面积够不够。。。

网友:
在亚阈值中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有没有具体流片测试过,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是否相近,在哪种工艺节点下实现?
2. 靠近高温区域是否会有问题? leakage有无影响?
3. OS偏差如何?是否符合foundry mismatch参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流片过,< 1uA, 没问题。高温区域也没发现问题,失配嘛,和环路增益有关,应用上不要求太精确也没问题。

网友:
If no area (for resistor) and noise limitation, no problem at all

网友:
可以請問 Bandgap current <1uA 的設技
用何種technology: 0.6um/0.5um/0.35um/0.25um/0.18um ??
再請問"大約"的area =??

感謝

网友:
楼主,你的头像是你做的片子啊?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倒宽长比的管子做,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你说流片过功耗1uA以下的BANDGAP,是管子设在倒宽长下的类型吗?还是亚阈值的基准?

网友D:
請問 current mirror 低到 0.1ua c會如何?
bandgap  如果用 OPA + 2 bjt diode 串電阻方式, 至少要幾串
op_Amp   3  + 2 diode 串電阻方式 => 1ua 表示 ,
opa 電流 < 0.5ua
2 個 diode current < 0.5ua , 但是一般 bjt multi 可能是 1:8 .
bipolar diode current =0.25ua ,
0.25u/8 => 會多小

我們碰過 低電流下MOS CURRENT MIRROR 會讓CHIP
動作不良,  量產後會有   ~8% yield loss .

這些都是 simulation 看不到也不是 main die 看到,
會發現某一批 wafer 出問題 , 但是 因為 WAT 完全看不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提问。不幸的是,我的目标也是要做量产,可惜之前毫无这等经验。
所以不得不提前考虑这些在量产中可能碰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在前面的提问中,希望知道是在何种工艺下的问题,其实是想引出是否经过量产验证的回答。
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路上不会比VDSL AFE麻烦的

网友:
实现精准的高电阻也是难点!
比如

网友:
实现几M乃至几十M级别的Res也是困难的,面积上也不容许!

网友:
有量产,但是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1. 有没有具体流片测试过,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是否相近,在哪种工艺节点下实现?

A:流片过,仿真测试几乎一致。0.6um的bcd工艺。

2. 靠近高温区域是否会有问题? leakage有无影响?

A: 没有问题,(leakage<10nA),希望你对leakage有自己的表述,别张嘴就来,却抓不住要点。
leakage确实会随温度变化,但和W/L 以及VDS很相关,请看器件物理详解。

3. OS偏差如何?是否符合foundry mismatch参数?

A: OS跟匹配尺寸和环路增益相关,我就不多说了。。。

PS. 自己提出的问题,搞得自己跟专业一样。。。希望你去掉你的浮躁。。。不可能我把设计直接贴给你,只能提供你设计的思路。。
鄙人流片一次成功率较高,也没有你这般气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任何问题,但要考虑衬底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受教了。
除此之外,这种bandgap设计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衬底漏电流是指衬底coupling及其它模块向衬底注入的电流么? 如何在仿真中模拟这种情况的影响,以及版图上如何保护?

如果用vertical PNP管来做bandgap,如果把PNP周围的sub-ring 加的宽一些,是否足够?

网友(2015-07-24):
很好的帖子 最近也在做这个 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赫赫

网友:
用depletion mos+trim

网友:
亚阈值操作,并在准备给大地产区

网友(2016-07-26):
回复 网友A:

   请教假如每一路只有0.1uA,npn的beta=50,高温时beta会变大到大概100多,同时ic 是ptat所以高温125度时可能所需的ib是3nA左右,然而cb结的漏电流此时已经大于3nA,在~10nA量级,这时ib方向反向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要求还真是低,不一定要亚阈值,三极管也可以做到的,主要看你面积要求的,亚阈值的话,不保险也不实用,只是功耗低面积小而已。

网友(2016-11-29):
1. 有没有具体流片测试过,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是否相近,在哪种工艺节点下实现?
流片过,仿真测试几乎一致。0.13um工艺。
2. 靠近高温区域是否会有问题? leakage有无影响?
没有问题。
3. OS偏差如何?是否符合foundry mismatch参数?
测试精度满足5%

网友(2020-06-2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做的<1uA的bandgap有放大器吗?管子都在亚阈值区?

网友B:
这是8年前回复的啊。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8年前回复的啊。太久了...

最近也在做一个dc-dc和ldo,需要搞一个亚阈值的bandgap。
这么多年了,还没真正设计过一个工作在亚阈值区饱和状态的电路呢

顺便问一下,工作在亚阈值区饱和状态的管子,其过驱动电压设置为多大合适?2个热电压(26mV)可以吗?

网友G(2020-07-30):
引用 网友D:
請問 current mirror 低到 0.1ua c會如何?
bandgap  如果用 OPA + 2 bjt diode 串電阻方式, 至少要幾串
...

動作不良,  量產後會有   ~8% yield loss .?
这是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動作不良,  量產後會有   ~8% yield loss .?
这是为啥?

AC/DC flyback startUp前要求低于 ua. 但是做法 2, 一种整个 bandgap  < 2ua , cascadebandgap 每个current mirror 分路可能 约低于 0.2~0.5ua.  仿真当然都会动阿 ..但量产 你就知道
另一种做法是 偶尔 wake up , 其它时间 sleeping..平均很省电 .  有人说这做法比较安全,  mos都工作正常电流 .
第一种方式 很多 HV process pwm ic 都有做吧 . 碰到问题  低温” -40 . 因为高压工艺  也不是那 3.3v  5v.  本身 mosVth 比较高. 毕竟 40v , 量产后磁在客户端才发现问题, 你一般流片当然看不出问题 .  高压 CMOS mos current  mirror 以前碰过  < 0.2ua 有高风险

可能高压 mosVth . 特性不如低压 .  我一直在想 mos current mirror 到底能做多低  还能 mirror 很好?  0.1ua ?   还是 0.01ua ?? simulation 可能都看不出问题,
另外问个问题.  Mos currentmirror 如果类似 microled drive 400 channel , 那要如何做到 400 currentmirror 都很accuracy match ?

网友:
大电阻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做LDO的话,Iq也会因为启动电路静态电流大而受影响,感觉还是要往低压带隙方向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C/DC flyback 在 startUp前要求低于 ua. 但是做法 2种, 一种整个 bandgap  < 2ua 内 , cascadebandgap  ...

你的意思是,高压时,current mirror输出电流不准?是不是有可能是失配引起的?高压管子mismatch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高压时,current mirror输出电流不准?是不是有可能是失配引起的?高压管子mismatch较大。
...

应该是.. 总之 shuttle 回来  有些DIE startUp , 有些DIE 不会动 .
  不过那是同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