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统计register 消耗37%,LUT消耗 46%,“最坏”情况是否是占73%

楼主(2012-10-21):
ISE综合统计: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    37%
Number of Slice LUTs:                 ...    46%
    Number used as Logic:             ...    45%
    Number used as Memory:          ...  3%
       Number used as SRL:             ...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47186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    20%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    50%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    28%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11
请问register 消耗37%,LUT消耗 46%,这两者有啥关系?
是不是“最坏”可能性是:消耗register 和LUT分别占不同的slice lut?
则"未用的"slice lut 最坏情况是否只占 100%-37%-46%=17%?

网友:
应该是告诉你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大概分别占了多少,你这个情况两者加起来不到100%,所以你可以把最坏情况理解成83%,但实际的工具不会那么笨,基本还是以布局布线合理为前提。

网友:
不可能,只要LUT里有未使用的reg,肯定会被优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