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奇怪的undriven ports

楼主(2012-10-21):
求解决:做formality的时候(ref是人为设计的verilog code;imp是对应的电路图出来的netlist),报出warning:有undriven ports;
已经尝试在setup variable中吧undriven的值设置成了1,之后报出的undriven ports都是顶层的input ports;
比较ref和imp之后,ports都是对应的;
求warning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有人 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用图形界面debug一下呢?具体也不知道,帮楼主顶下

网友(2013-02-27):
仔细对报出的warning check 没有特殊情况就不用管了

网友(2016-05-14):
回复 楼主:

最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导致match failed,求解决办法啊,多谢多谢

网友:
一般的,设计中只要存在undriven(除inout IO、dft port),都需要在设计上修改,设计上不允许存在undriven。同时dc工具默认的是,只要存在undriven point,最后的网表都是会接0处理的。

解决方法:fm有一个系统变量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如果你认为设计中存在的这些undriven points是你们期望的,那么该变量设置为synthesis即可;一般的是设置为默认值binary:x,这样设置就是为了确保一旦存在undriven point,fm的结果就会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