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线性化OTA的Gm如何仿真?

楼主(2012-10-21):
在论坛搜了下,发现有关于MOS管Gm的仿真方法,但是线性化的OTA,比如source degeneration型的,整个OTA跨导级的跨导Gm如何仿真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do not use Io, put a voltage source on the top instead, so
you can know exactly the current generated by the diff pair

网友(2014-05-08):
同问,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7-07):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在两个Io节点那里加一个电阻,用电阻上的电流初一差分输入电压就可以了,如果是hgpice仿真,可以定义两个变量
.param a=0 gm=0
两个信号源的值分别设置为 ‘-a/2+Vcm’  ‘a/2+Vcm’
然后对变量a进行直流分析
.dc a -1 1 33u
gm就可以用下面的算是表示出来
.print gm=par('i(R)/a')
用很小的▽Io除以▽Vid来近似计算gm

网友(2015-05-03):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思路  不过在spectre下  一直提示我表达式错误。。。。无语

网友:
回复 楼主:

   give delta vgs to sweep 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