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亚阈值的运放Vgs应该低于阈值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2-10-21):
做一个很简单的五管运放,输入对管的Vgs应该低于阈值多少合适呢?

楼主:
亚阈值,亚阈值,低于阈值多少合适呢?这个怎么确定啊

楼主:
请大牛指教!!!

网友:
亚阈值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呈指数关系的。自己可以从特性曲线上仿真出来。至于多少是个合适的值,我看最关注的应该是工艺角和统计仿真的要求来决定的,不好一概而论。强反型层是保证稳定沟道特性的,如果处于弱反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性能在各个工艺角或者匹配上不会太稳定,因为沟道很脆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险性如何评估呢?这个区域总都让人怕怕的

网友:
risk is about mismatch. BTW, you do not control voltage, you should control current instea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好怕的, 所有的低功耗设计都是在这个区域做的. 产品都已经出了不知道多少代了. 反而过渡设计一直是对系统整体把握不强的体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渡设计” 这个词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过度设计, over dsign. 就是设计余量过大的意思。

网友(2017-02-17):
回复 11# foxzciori  请问怎么减少mismatch对工作在亚阈值区电路的影响,比如工作在亚阈值区的bandgap仿真mismatch时偏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