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每日一题1021

楼主(2012-10-21):
1、USB线有几芯?分别起什么作用?传输速度是多少?能传输多远距离?
2、What are several factors to improve propagation delay of standard cell?
    哪些因素可以影响标准单元的延迟?

欢迎大家积极谈论,参与讨论者,信元奉献。答案稍后揭晓。
----------------------------------------------------
1、
要分是否带OTG功能,如果带OTG功能那就是5线,V+,V-,D+,D-,ID。不带OTG就没有ID线。
传输速度:
usb1.0:低速1.2Mb/s
usb1.1:全速12Mb/s,
usb2.0:高速480Mb/s.
usb3.0:5Gb/s
传输长度:中速与低速在3M左右,高速在5M内。
2、
1) PVT
2)input transition, output load
3)Vth

网友:
四芯,电源线,底线,两条数据线,速度一定

网友:
china eetop is great.

网友:
1.四芯,电源,地,差分数据线,低速1M,常速12M,高速480M,传输距离一般5米以内

网友:
1
要分是否带OTG功能,如果带OTG功能那就是5线,V+,V-,D+,D-,ID。不带OTG就没有ID线。
传输速度:
usb1.0:低速1.2Mb/s
usb1.1:全速12Mb/s,
usb2.0:高速480Mb/s.
usb3.0:5Gb/s
传输长度:中速与低速在3M左右,高速在5M内。
2
这题不确定,我觉得可能是标准单元的建立时间和稳定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1、     4条,
              VCC、D-、D+、GND,
              USB1.1=12Mbps USB2.0=480Mbps,
              不大于5米
    2、     1) PVT  P : Process  V : Voltage  T : Temperature
              2)input transition, output load
              3)Vth

网友:
4芯
只知道电源——两条数据线——GND

网友:
每天到这来学习学习~

网友:
2.管子宽长,输入输出电容

网友:
张知识了

网友:
1.
usb线有4芯。分别起什么作用:电源+ 、- 和数据+ 、- 。
2.0版本的传输速度是480mps
能传输多远距离 : 15 米

2.
Improve the input transition to the cell under consideration by up sizing the driver.
Reduce the load seen by the cell under consideration, either by placement refinement or buffering.
If allowed increase the drive strength or replace with LVT (low threshold voltage) cell.

网友:
能考虑一下这道题目吗?

历史上,是哪个发明家差一点将整个IC( intergrated circuit) 都包含成他的专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可以把这道题放到下一期的每日一题里面

网友:
又长了不少知识,多谢大家啦~~

网友:
2 input transition ouput capacitance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无聊不,大哥

网友:
楼上叫元彬。。。

网友:
进入学习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