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综合后生成的sdf文件

楼主(2012-10-21):
请问为什么有的后端综合只生成min和max两种格式的sdf文件,有的问什么生成四个sdf文件?

网友:
6个,8个的都有,取决于你的signoff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具体指点下。。。或者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同問,請求高手~~~

网友:
不同的corner 会有不同的sdf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