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序问题

楼主(2012-10-22):
请教各位一个低级的问题,麻烦大家有空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哈!
       我现在用dc进行综合,采用top-down的方法综合时报了很多setup违例;但是当我对存在setup的module单独综合、而且使用同样的约束,时序完全能够满足。不知道是负载的原因还是其他的?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谢谢!!!

网友:
fanout, wire load都是原因
如果使用DCT,或者选择auto wire load model selection的话,就算是相同的script,如果module不同,其中的wire delay也是不同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中芯国际013um工艺,我的约束设置大致如下
set_wire_load——摩德利-那么“reference_area_1000000" -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set_wire_load_mode  tope
set_max_area   0
set_load   0.5  [all_outputs]
set_fanout_load    20  [all_outputs]

set_max_transition  1.1   [get_desgins *]
set_max_capacitance  4  [get_designs  *]
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
不知道以上设置的大小是否合适(设计的代码里有很多类似于总线的变量、端口,他们都包含许多位),麻烦各位有空帮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刚才输错了几个字,现更正如下:
我用的是中芯国际013um工艺,我的约束设置大致如下
set_wire_load_model “reference_area_1000000" -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set_wire_load_mode  tope
set_max_area   0
set_load   0.5  [all_outputs]
set_fanout_load    20  [all_outputs]

set_max_transition  1.1   [get_desgins *]
set_max_capacitance  4  [get_designs  *]
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
不知道以上设置的大小是否合适(设计的代码里有很多类似于总线的变量、端口,他们都包含许多位),麻烦各位有空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
同问。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这几天没有时间做实验,不知各位飘过的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2014-03-24):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帖子里面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具体见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0018&highlight=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检查你的顶层sdc吧,特别注意clock和reset的约束

楼主(2014-06-11):
尝试改变fanout load 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