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FRAM提取问题

楼主(2012-10-22):
在ICC中提取FRAM,要求:把指定金属层的走线提成detail route的blockage,其他金属整层提成routing blockage
我尝试了create_macro_fram命令的好几个选择,结果要么就是所有金属都提成detail routing的blockage,要么就是所有金属都整层提成routing blockage了。
求教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你的FRAM是怎么做成的?是用Milkyway工具通过LEF或GDS转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 是在ICC中用create_macro_fram命令生成的。
    我已经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create_macro_fram命令中选项设置 -extract_blockage_by_block_core_with_margin {M5 -1}

网友:
同问。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2014-02-17):
回复 楼主:

具体是怎么生成FRAM啊,用gds吗?   求更具体的操作 谢谢了

网友:
gds to fram , please use the milkway tools.

网友(2015-09-12):
回复 楼主:

生成fram后有什么命令可以直接查看所有层的block信息吗?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