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ker 的tf文件 Failed to parse technology file

楼主(2012-10-22):
Laker建立新库的时候    用到的Laker的tf文件     提示 Failed to parse technology file   通常怎样修改这个tf文件?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Laker的tf编辑,然后保存的时候会提示语法错误,参照修改。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Laker的tf编辑在哪个菜单下啊?  还是说Laker的tf编辑是一个软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library界面,右击任何一个library,然后选择编辑techfile。在新出来的界面点选load,然后load要编辑的tf文件,编辑之后保存,如果有问题会有一个窗口弹出。

网友(2018-06-22):
2011版里面有tf文件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