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中如何嵌入模拟IP

楼主(2012-10-22):
有个数字电路,它包含了几个模拟IP,像ADC OSC这种,在做仿真的时候如何将模拟IP(这里用的只是仿真模型)嵌入到数字电路中。我不明白的地方是,我们写的数字的verilog代码,它是没有VDD GND的,但是模拟IP它的ports,既有数字的又有模拟的,还有VDD GND 请问这改怎么连接?

网友:
你指的是数字仿真吧,这个取决于系统仿真模型的建立,VDD连系统内部的VDD就行了,一般系统设计里会有个power模块,也是模拟IP的模型,输出芯片内部电源。其他的port,该怎么连就怎么连,如果要数模混接,那还要加level shifter。这些模拟的信号在数字仿真中也只有数字那几个状态,比如1和0代表上电和没上电。
取决于模拟IP仿真模型的设计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工艺给的.v文件中把这个模块实例化???

楼主:
恩 2楼得意思大致明白了,还想问一下level shifter是怎么回事?在仿真模型中,模拟信号被定义成了64位的,这样行吗?然后再问一个问题,gsmc0.18um工艺的IO库,里面有数字IO,analog IO, 数字接电源、接地(VDD GND),模拟接电源、接地(AVDD AGND)。最后芯片的管脚是不是都用这个IO库里的这些模块哦?特别是接电源和接地 这些模块应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