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违例

楼主(2012-10-22):
RT
在做完CTS后,报告了下面的违例情况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PCLK_G1B7I205 (dont_touch)
                                3.30           4.69          -1.39  (VIOLATED)
       PIN :   URA2SHD18BIT/CLKA
                                3.30           4.69          -1.39  (VIOLATED)
       PIN :   CLKBUFXL_G1B1I205/Y
                                3.30           3.39          -0.09  (VIOLATED)
   PCLK_G1B7I144 (dont_touch)
                                3.30           3.36          -0.06  (VIOLATED)
       PIN :   URA2SHD6BIT/CLKA
                                3.30           3.36          -0.06  (VIOLATED)
       PIN :   CLKBUFXL_G1B1I144/Y
                                3.30           3.36          -0.06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PCLK_G1B7I144 (dont_touch)
                                0.16           0.28          -0.12  (VIOLATED)
   PCLK_G1B7I205 (dont_touch)
                                0.16           0.28          -0.12  (VIOLATED)
请教各位大大,
PCLK_G1B7I205 和 PCLK_G1B7I144应该是插时钟树时加入的net,怎么会有dont touch属性呢?
这个违例该怎么优化处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查cts是否正确完成,cts里面的max trans设定

网友(2013-07-08):
你是不是在约束里面加了dont_touch?可能是你dc的约束中加了这个,但还是作用到cts的时候了,没有改清楚吧?

网友:
CTS为什么要用CLKBUFX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