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噪声

楼主(2012-10-22):
模拟电路中所有器件之间的噪声都是非相关的吗?这样总的平均噪声功率才可以使用简单的叠加原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电路的噪声是否跟电路的结构无关,只是跟所有器件参数有关?
但是滤波器可以减小噪声功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开始接触噪声,看Razavi的书,还是一头雾水,盼热心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是都是非相关的,噪声就是具有阻值性的元件引来的效应,比如,有两个各自的电阻,那么它的噪声就是非相关的。但是如果产生两个噪声的成分有相互关系,那么它们就不是非相关的,比如MOS管子里。
关于噪声功率,你的到的表达式,就是那个Svf什么的,是功率密度谱,不是噪声值,如果要计算实际电路中的噪声还需要在频率上进行一个积分,积分出的值就是均方根值。比如对于一个白噪声,频带越宽,那么它的值就越大,在时域上看到的就是那个干扰的随机幅度越大,因此滤波器能滤掉一部分,然后降低噪声功率,懂了吧?

网友:
滤波器有门限带宽,带宽之外的噪声都可以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