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是用ise做综合好还是用DC作综合好,现在那种用的比较多

楼主(2012-10-22):
如题,,,我们上课说用DC但是也看见有人用ise,主要是DC要在UNIX下,ise我的XP就能用,所以练习起来方便多了。。。装上虚拟机之后机器老慢。。。

网友:
ise综合引擎连时序约束都不读,只能说是个废物。。。

dc的fpga版本已经多年没更新了。。。

综上,建议用synplif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不可以用DC做综合,输出网表用ISE作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都是synplify来做综合,ise来p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