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设计

楼主(2012-10-22):
在做运放设计的时候,怎样来设计一个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广的运放啊?在-40至125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吧.运放的宽工作温度除了与自身设计有关外,还和MODEL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交给你一招吧.
比如去analog.com的网站,选择operational amplifier 就会出现如下连接
http://www.analog.com/en/all-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operational-amplifiers-op-amps/products/index.html
点击 add/remove parameters,就是让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参数
选勾widest temp range,然后就出来一堆-40 ~ +125C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将运放的仿真温度设置一下,运行下测试指标可以不

网友(2012-12-07):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应该是找温度广的器件吗?学习学习

网友:
模型很重要,要看模型支不支持这个温度范围

网友:
从温度的影响入手,受温度影响大的是阈值,所以可以从各种结构中考量阈值变化的影响。

网友(2015-10-30):
找温度广的器件s

网友:
这跟器件啥的有关系不?

网友:
这么大的温度范围需要跟踪温度变化吧,可能需要replica。可以搜索论文,看看别人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