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下关于setup违反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有个电路,在前端做完DC和PT后均没有违反,但是到后端那就有setup违反,而且违反很大,看了下违反路径,一些门的Trans延迟都好大,要20、30多,然后我看了下前端综合的报告,那些门的Trans延迟才0.5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比如下图中,一个两输入异或门在后端的延迟要30多,在前端只有0.5。

网友:
fanout太大,前端dc没有考虑,所以延迟很小
后端要满足drc,插入了几级buffer的话,有可能出现violation

网友:
timing report截图的位置不对,要看fal/u1上面的部分,
原因多半是楼上说的,在后端面试每日一题里面有一道STA的,列举了如何从report找violation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