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铝熔丝电路和多晶硅熔丝都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2-10-22):
请教电路修调电路,用铝熔丝,多晶硅熔丝有啥区别啊?
各自有什么好处?
需要多大电流怎么算啊?
还有铝和多晶硅可不可以封装后进行修调啊?
激光修调又是如何做的?

网友:
it should be easier to melt poly than aluminum, and easiser means smaller
current.
  Laser is different than effuse. YOu can always open the cap of package and use laser

楼主:
是不是做poly要多加一层掩膜版,增加了费用啊?做金属al熔丝的话,是不是费用要低一些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做al熔丝,做开窗,但做封装后trim,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