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10-22):
求大神指导下  这电路什么作用?   怎么工作的?    菜鸟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谢谢

网友:
描述一下应用环境吧?
上下电流镜管第二级是第一级的5倍,但是输入nmos size相同
这样输出级上下管子大概率工作在线性区,所以应该不是一个线性的应用
是CML信号到CMOS信号的convertor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信号就是反相器,小信号是放大器,估计是运放中的输出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一个输出级  那前一级就是后一级的偏置了呗??  会不会有其他的作用呢??

网友:
中间的用作开关

网友:
Pbias电流远小于Nbias,输出电流能力不一样

网友:
后面挂个电容做延迟?

网友:
应该是ramp 产生电路,上下的Nmos,Pmos 分别是电流源,中间两个用做开关,栅极接pulse信号,后面应该接一个电容或mos电容。
或者是一个延时单元。
需要给出更多的电路才能确定。

网友:
幾格可能.

1.  前面說 ramp or saw waveform , 充放電不同電流.
     or  L=2um 是小電流 對電容充放做  delay circuit
2.   前面說 运放中的输出级 Operation Amp 中間 類似 class 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