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3V的电源用1.8的管子,一定会出问题吗

楼主(2012-10-22):
最近反了一个transceiver的片子,里面的管子好多都是180n宽,但是供电为3.3。特别明显的就是许多反向器(也就两个管子),明明接的是3.3的电源,用的却是l=180n的管子。但是我去调用库里的模型,只有1.8V的管子是宽可以调成180的,3.3的管子宽最少为340n。我是用1.8的管子呢?还是把3.3的管子L限制给取消了?还是用3.3的管子呢?(里面的有些电路:比如电流源。我仿真了一下,用1.8的管子,一仿真就过,用3.3的管子,那跟参考一下结构,然后自己设计没啥区别)。

3.3V的电源用1.8的管子,一定会出人命吗?我以前自己搭的时候,可重来没试过?经验达人,求解

网友:
帮顶,不做工艺不太清楚,1.8V的管子用1.8V肯定没错,但是管子的最大耐压肯定不是1.8,要比这个高,但是高多少不知道。意识中认为栅压不太高就好吧,因为栅氧比较薄吗(L/50),个人臆断认为只要栅压不超很多应该没问题。有的工艺要求比较苛刻,设计规则也很繁琐,要求所有节点的相对电压都不能超过1.8(安全第一)。
再有即使没有击穿,但是由于栅压过高,管子处于深度饱和区,恢复时间长一些。速率已经饱和。

网友:
限制电压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栅氧的厚度吧,3.3V的管子栅氧比1.8V的要厚,个人感觉3.3V电压加载1.8V的管子上要看夹断点会不会击穿。

网友:
上面两位说的都很对,我想提醒一下你的是:仅从length无法判断就是18的管子,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过25od33和25ud18的管子(od=over drive,ud=under drive),这两种管子在制造上完全一样,但是最小length不一样,原因就是源漏电压范围不一样(不是因为栅源);换句话说,栅氧厚度决定栅源电压范围,length决定源漏电压范围;我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
如果你确定你的管子就是18管子,那么在3.3v的电源下工作,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
可能多阈值电压么

网友:
我看一定会有可靠性问题的, 很容易击穿, 而且是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
in layout, is drain much bigger than source? Maybe LDmos is used

网友:
回复 楼主:

1.8V 器件一定不能用在3.3V上,早就击穿

网友:
被击穿的话肯定会有问题。但是一般所讲的问题主要是可靠性的问题。最起码电压不超过最高允许值(那个值工艺文件中有),原因有几方面,栅氧化层击穿问题,漏端附近热载流子问题。。。TSMC网页有工具帮助估算器件寿命--寿命达到要求就没问题,否则可能就有问题。

楼主:
和主管商量了一下,就值参考参考它的结构把,其他都重新调

网友(2018-11-16):
反相器的话你其实要看一下VGS和VDS,主要是压差不要超过1.8V就好了。比如说人家P管S级接了3.3V,其实两个管子分压下来都在安全工作区以内,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