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2010 for linux 安装到后面运行的deckbuild命令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安装这个软件,windows下的已经安装完成了,linux下安装的时候运行deckbuild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错误,有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的。
如截图所示

楼主:
是不是软件资源包少了什么?还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环境变量没设置吧,你which deckbuild看下,如果说没有,哪就是环境变量没设的问题

网友:
cshrc文件中设置的环境变量(路径)格式不对,所以找不到deckbuild命令

网友(2012-12-13):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头疼的是我对linux也是新手上路,还没解决,快一个礼拜了。

网友:
目测是路径问题

网友(2013-09-28):
路径到底该怎么改啊?好头疼啊
都装一天了,就最后一步卡了

网友:
看到uestc就知道是我大成电的人,请问你有没有安装好,你那个应该是没有设置环境变量的路径,在终端下面PATH=${PATH}:/..../"/..../"是指你silvaco tcad软件的bin的路径。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安装好linux版的,我的装好后但一直显示licenses的问题,知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5-01-06):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好一直出现deckbuild licenses currently available,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的情况?忧桑

网友(2015-06-10):
回复 网友B:

    同问题,显示deckbuild licenses currently unavailable。我用的是2015版本,你用的是2014吗?解决了吗?

网友(2021-02-07):
建议多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