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1中断。。

楼主(2012-10-22):
各位高手好,我是单片机新手,有一个题目如下:利用外中断1接口接一个外部中断输入,同时使用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通过P1口连接8个发光二极管显示中断的作用:利用定时方式,使8只LED灯每1s左移一次,当有外部中断时8个LED灯同时闪烁5次,闪烁完后返回继续外中断前的状态运行。
       我自己编了一个程序,但是怎么仿真也不对,请教各位高手修改一下:#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1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a, b, m ,i;

     void delay(int x,int y)
      { int c,d;
        for(c=0;c<x;c=c+1)
         for(d=0;d<y;d=d+1);

      }
       void main()
       {
         led=0xfe;
         TMOD=0x01;
      TH0=0x3c;
      TH1=0xb0;
         EX1=1;
      ET0=1;
      PX1=1;
      EA=1;
      TR0=1;
      count=0;
      while(1);
      }
     void INT1_i ()interrupt 2
      {  TR0=0;
        a=10;
        b=250;
        m=led;
      for(i=0;i<5;i=i+1)
      {delay(a,b);
      }
      P1=0x00;
      TR0=1;

      }
      void T0_i() interrupt 1
      {  TH0=0x3c;
         TH1=0xb0;
         count=count+1;
         if(count==20)  {count=0;led=_crol_(led,0);}
      }

网友:
看看中断使能了没有,采用哪种方式触发?

网友(2014-06-13):
查一下你的 delay() function 是否被 compiler 優化而失去 delay 的功能?

网友:
你好, 我看了一下你的程序, 你的程序怎么在main里面把TR0=1放到哪里呢? 是不是应该放到中断程序里面才是对的呢? 而你去刚刚相反, 在TR0=0;放到中断程序里面。 写代码累了的时候, 请你看看我的网站, 谢谢! http://mosshoe.taoboa.com,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2014-10-24):
用的是定时器中断么?跑一下例程,看看能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刚看了你的程序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出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You are not changing LED value in timer interrupt. Also you should use EA = 1 and EA = 0 for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and disable in ISR

网友(2014-11-24):
中断  我一直不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