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的PDK在IC617下如何正常显示使用?

楼主(2012-10-23):
IC5141使用的cmd file,在IC617下面不能使用吗? 为什么虚拟机下面IC5141可以看到pdk lib和下面的文件内容,但此lib在IC617下却只看到lib 名(灰色),却看不到内容。是格式问题吗(OA DB)?  但以前在工作时用IC617是可以打开IC5141版图的呀 ,怎么回事呢?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你问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首先你的layout是什么工艺,工艺和calibre 的DRC&LVS的command file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请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请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2020-10-09):
lib灰色是cdb和oa的问题,gds版图不受影响。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A:
lib灰色是cdb和oa的问题,gds版图不受影响。

那用CDB TO oa 之后能也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处理

网友:
TOOLS---Conversion Toolbox...,可以把CDB 转成 oa ,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