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VCS指令后加目录

楼主(2012-10-23):
我的VCS指令后面本来加目录的格式如下
vcs +incdir+../XXXX 这样是能够运行的
后来我把这个跑VCS的可执行文件移到子目录,这时我想应该把加目录的格式改成incdir+../../XXXX,但跑起来就提示打不开文件
而且错误的提示是../XXXX/XXXX.v源文件没找到,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我加目录的格式写的有问题?
请问高手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下面的这个是本来能跑的。

网友:
check your direction and top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种试过还是不行,求指点

网友:
那个tb_xxxx.v文件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b_XXXX文件没有问题的,貌似-f加文件不能加上面两层,╮(╯▽╰)╭,我只好另外建目录了,不建子目录了

网友:
不谦虚 告诉你问题在哪里还不谦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再仔细看看你说的文件,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