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t well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2-10-23):
hot well是怎么定义的? 从LDO模块出来的电压所接的pmos管它的nwell是不是属于hot well?为什么hot well 到阱外NMOS管的距离要比cold nwell到阱外NMOS管的距离大?

网友:
hot well一般来说,是去接中间点位(即非系统最高点位)。会导致pn结反偏能力下降。在特殊情况pn结导通会与阱外NMOS管形成一个放大作用的三极管。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2012-12-13):
hot well是不接电源的n阱

网友:
hot well是不接电源的n阱
大俠 正解

网友:
hot well中怎么接dummy啊?

网友(2013-03-07):
终于明白了 HOT WELL 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hot well会造成latchup吗?

网友(2013-09-16):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4-02-07):
學習
謝大大解說

网友(2016-09-08):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20-04-30):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20-06-11):
hot well是没有接最高电位的well,它和psub并非处于强反偏,这导致well里的pmos源端更容易与well正偏,导致纵向PNP导通,它与NMOS距离需要更远是为了防止与NMOS寄生的横向NPN形成正反馈回路,触发闩锁。拉远的本质是增大了PNPN结构导通的电阻。而接最高电位的well这种风险要小很多。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A:
hot well是没有接最高电位的well,它和psub并非处于强反偏,这导致well里的pmos源端更容易与well正偏,导致 ...

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