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是否需要decap,endcap和weltap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求助,
我使用的工艺是250nm的,所以想问问
decap一定要加么?

其余的两个tap如,endcap和tapcell要加么?
从现在来看,我这些cell都没有加,但是drc都过了,没问题么?

网友:
DECAP一般来说用来稳定电源和保持WELL的连续性, 有些时候如果ESD做的不好, DECAP也是容易被打掉的. 加多少看你的电源质量如何了.  Endcap一般是放在尽头来让管子的环境和内部差不多, 一般也要加. WElltap都是用来做衬偏连接的, 你如果有地方加了也不一定要加, 加了就容易保证各地的VDD,GND电位接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well tap 加与不加要看你的工艺库。

网友(2013-05-19):
回复 网友A: